[维修求助]
奇怪的网络访问问题

楼主(2015-06-03):
由于工作需要,安装了手机远程控制电脑的软件,并能远程唤醒,一直都使用正常,最近换了一个腾达路由器,就让我不安逸了,问题如下,,
把动态域名和端口映射都设置好了,手机在局域网里只能用内网ip访问(192.168…),用域名就连接失败,非得把手机连上别人的网络(任何网络,甚至用手机流量),才能用域名连接。
就像是自己不认识自己一样,非得要别人来认得你,搞得我头都大了,以前没换路由的时候在局域网可以直接用域名可以访问,不用反复更改连接地址。
路由器已经设置到位了,不然用别人的网是不可能连上的,路由器设置里面我也翻遍,没有相关选项,防火墙是关闭的,唉,这难道是腾达的BUG吗?那如果人家做一个服务器,内网还不能访问了哈

网友A:
你不能换个路由试试吗?

网友:
可能你换的是新款智能路由器不支持你所说的一些功能,你也可以咨询腾达售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换个路由试试吗?

换了水星和迅捷的都可以,就腾达不行,可我需要用腾达的某些功能啊,所以才换的腾达

网友:
是不是不带那个功能啊

网友:
很大的可能腾达路由不支持!

网友:
很明显次路由不支持端口回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