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S239HR 显示器出问题。求大神看一下。

楼主(2015-06-04):
我的显示器从左往右开始 大概有3分1的屏幕会像1图头像那样 有细细的黑线

图2是在显示器右边。右边显示正常。

图3是白色背景,看得出两边颜色不一样。右边正常,不过眼睛看显示器右边没那么红。  左边开始像素点有淡绿色。

手机很近照的时候,图4显示器左边可以看得像素点隔一行就是绿色像素点, 现在左边颗粒感很强。图5是显示器右边是正常的。

显示器是 华硕(ASUS)VS239HR 23英寸LED背光IPS面板宽屏液晶显示器 用了1年半。

已经换过数据线,换过电脑测试,确定是显示器问题。这两天才出现的问题

请问大神我这是什么问题?自己能修吗?咋修?叫师傅修要多少钱呀?

网友:
买了1年半,找售后问过了吗,如果在保就找售后维修

网友:
先把显示器恢复下出厂设置,如果不行那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三年保修,修个毛啊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坏了,最好是保修难修

网友:
瓶怀了  保修吧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飞利浦 234e 24寸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坏

网友:
期待结果,楼主修好说一声

网友(2015-07-10):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颜色不正换个驱动板先看看吧

网友:
大神呢?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求解啊

网友:
看情况是屏坏了,换台吧

网友(2015-08-11):
驱动板问题 要么屏坏。

网友:
屏线问题,要是被人拆过的话,就是膜放反了

网友:
有保修还是先拿去保修,

网友:
屏或屏线问题,,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技术

网友:
显示器据不显示不良。肯定是 屏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