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做BGA时 ,主 板和芯片上掉焊盘的问题,这个掉焊 ...
关于在做BGA时 ,主 板和芯片上掉焊盘的问题,这个掉焊盘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

楼主(2015-06-04):
经常要掉点 ,头疼
芯片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前来顶帖

网友:
你是新手吧

网友:
是啊 ,钢网 还拿不下来。

网友:
你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直球你都不会啊,也敢上机器取芯片。基础的东西要恶补

网友:
主要是温度不够引起

网友:
多用点焊锡膏,烙铁温度调高,轻轻的,速度点拖动。慢了板子的温度就降下来了,不好托,容易掉点

网友:
这个估计是你的铬铁头不吃锡 是不是烧死了 如果是新手 先找把外热式50W铬铁学习下 会了在学用936 这样知道铬铁头吃锡不 也不会在掉点了 我一直都是用50W的外热式铬铁 头烧死了用锉刀锉下 一般从BGA上拆下来不掉点就不会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