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二手本问题

楼主(2015-06-04):
之前去华强北看二手笔记本,看了一下T410到T430的机子,经测试,普遍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经过鲁大师的温度检测,没有一台机子的CPU温度是不高的。而且在清灰加膏后一样无效。本人有的一台朋友的机子,网上定了一块二手板,之后清灰加膏后一样无效,CPU温度过高,求教,是不是所有二手板都这样的。PS:华强北测了不下二十台二手机,都是CPU过高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二手本估计是用的低档次的板子挂的稍高点的U,有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我都这样干过,不过温度如你所说,换个低点的U,温度马上就过来了

网友:
二代U 有的温度是有点高吧

网友:
楼主笔记本温度都高啊,特别独显的本

网友:
二手的东西能好到哪里去哦

网友:
上次给顾客 清洁一台t410i的机器,顾客说看电影20分钟自动关机 怎么弄都解决不了,最后把i3  一代的  给顾客换成了pi6200的温度不高  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2手笔记本 自己懂 还是别用了

网友:
换个低一点的CPU就行了

网友A:
只要不掉电,死机,温度高点,没关系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个新的算了。现在新的也不贵

网友:
t410 导热管会老化,如果cpu温度太高但风不热,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个人感觉鲁大师就是个娱乐软件,我发现好多机子用这个软件的压力测试都高温,但正常使用都没问题(游戏下没试过),本人的本本风扇平时都是超低速转动,鲁大师一测也是超高速旋转不耽误高温。

网友:
二手东西风险很高!我被忽悠过!!!

网友:
问题。高点。没问题。不蓝屏 掉电。重启就行了。

网友:
二手的本本关键使用时间长,风扇没有导热液,更换整个风扇会好很多

网友:
这个机器我在华强拿过几台 ,换CPU温度就降下来了   或者换好的铜管 ,能顶用一段时间!但是果断时间还会!一般我都会给客户送个散热底座卖  ,这机器好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掉电,死机,温度高点,没关系的

温度过高,影响笔记本性能

网友:
这个可能有

网友B:
将此回复同步到 腾讯微博 |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这个是肯定的,不可能给你好的

网友:
二手本价格还不低,不好出。客户也很少要了

网友:
可能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