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电话交换机如何调试?

楼主(2015-06-04):
网络电话交换机如何调试,应该有个IP地址进入之后是个web页面 ,从来没调过谁知道这个
master MAG200-8S VOIP GoIP Gateway

这个线不是我步的,不要喷我,这是一个角落,

我是刚接到网络不通给别人调网的,

电话又电流声音,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跟布线关系吗?求大神

网友A:
看到这种环境下搞,头也大了,这间公司太小气了,所以搞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种环境下搞,头也大了,这间公司太小气了,所以搞成这样的

只能说之前布线的那个是个棒槌

网友:
是程控电话么,要是程控电话有说明书就弄得先进编程模式 在设置

网友:
VOIP网络电话的网关设备。要连网。跟SKYPE一样。要交钱的。
问厂家就行了。
很简单,找个TB上卖这个的,给钱买技术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