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待机0.001A维修

楼主(2015-06-04):
今天入手一个联想E431的本本,直接上电源试机。发现电流为0.001A明显是充电芯片没有工作。拆机后测量公共点的电压没有P3没有电压。不写经验了,直接结果是PQ311b的第5脚是给待机芯片acok的信号。结果是开路了,导致它为低电平PQ311B不导通。直接将其用导线连接起来就ok了。废话不多说,修了一下午。附图一张

E431 E531 VILE1_VILE2_NM-A043, NM-A044 NM-A041_1107b.pdf

E431的图纸

网友:
附图两张,给个赞吧!客官,,我感觉这是个通病,问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线是腐蚀断的   还是自然断的

网友:
说起来很简单,其中的艰苦只有你知道。

网友B:
PQ311B第5脚是哪里啊?

网友C:
楼主分析错了,acok本就应该输出低电平,来截止pq311b,bq24737_vdd为5v,经过电阻分压成2.7v电压给acin和pacin,高电平的pacin导通pq311a来拉低pq308的b级从而截止pq308,使vin不形成分压,从而截止电池隔离管。

网友:
你说的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错了,acok本就应该输出低电平,来截止pq311b,bq24737_vdd为5v,经过电阻分压成2.7v电压给acin和p ...

你是抄袭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11B第5脚是哪里啊?

就是那个三极管G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错了,acok本就应该输出低电平,来截止pq311b,bq24737_vdd为5v,经过电阻分压成2.7v电压给acin和p ...

分析不错,楼主的分析的确有问题。

网友:
楼主分析错了,acok本就应该输出低电平,来截止pq311b,bq24737_vdd为5v,经过电阻分压成2.7v电压给acin和p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析不错,楼主的分析的确有问题。

楼主分析的是有问题,不过你和抄袭的人讲有屁用??

网友E:
好像反对楼主的人蛮多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是有问题,不过你和抄袭的人讲有屁用??

呵,是这样啊?就事论事了。

网友:
呵呵,0.0001就是待机芯片没有工作吗?

网友:
就充电芯片信号,ACOK,转换成ACIN给EC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0.00001不能肯定得说是待机芯片不工作

网友:
秒杀MA 是啊吧

网友:
图纸先下载了再说

网友:
楼主  我没怎么看明白,待机0.001是触发不了吗,公共点也没有吗,就是应为acok的原因导致没过保护隔离的吗?

网友:
"PQ311b的第5脚是给待机芯片acok的信号"
应该是“PQ311b的第五脚是充电芯片ACOK脚发出的信号”吧

网友:
修好给钱  ,。、、、、、、。

网友:
最近修了好几个都是开路的,而且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刮板子才能看到,一个个测就是麻烦!

网友:
这机器目前还没修到  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
秒杀了吧,可以视作没有电流,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没有过保护隔离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错了,acok本就应该输出低电平,来截止pq311b,bq24737_vdd为5v,经过电阻分压成2.7v电压给acin和p ...

牛逼,我看了好久都没看懂,看来还得学习啊。可是假设pq311b是截止的话。bq724737-vdd为6V。在经过PR238到ACOK的电路怎么分析呢?

网友:
没有进水,就是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反对楼主的人蛮多的,哈哈

从楼主的小小白看的出来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是腐蚀断的   还是自然断的

感觉是自然断的,它引脚下直接进板子。看不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牛逼,我看了好久都没看懂,看来还得学习啊。可是假设pq311b是截止的话。bq724737-vdd为6V。在经过PR238 ...

acok是芯片内部接地拉低的,所以正常场管G极为低电平,芯片检测不正常就会由bq724737_vdd来拉高,从而导通场管pq311b,拉低pacin。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cok是芯片内部接地拉低的,所以正常场管G极为低电平,芯片检测不正常就会由bq724737_vdd来拉高,从而导 ...

这个应该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没有公共点电压 PQ304G级问题 pq310b 这路还是 BATT_OUT连接PQ317没有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没有公共点电压 PQ304G级问题 pq310b 这路还是 BATT_OUT连接PQ317没有导通

他这个是acok和bq24737_vdd到pq311b的G极断路了

网友:
LZ 这关 板 的集显供电是先出来还是最后出来?

网友:
说起来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