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CPU供电电路维修

楼主(2015-06-04):
第一个机子,,开机0。4A掉电,,CPU无供电,其它供电正常,,查CPU  PWM 供电芯片ISL6266A 的条件。5V 供电只有2V  电阻10没有问题,,换ISL6266   没有,找了人ISL6262  代换成功。。

第二个机子,,有时能开机显示,,有时0。4A掉电,,焊ISL6266  用了两小时掉电,,,换了,,OK

不知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这已经是到过和第三台了

网友:
故障清晰  思路清晰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两台,换EC好的

网友:
6266确实爱坏,有的加焊就好了。我有一个电流1.1左右跳变,两声报警,bios刷了,cpu内存都换了 还是不行,不知道搞谁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很好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

网友:
这种不是通病的话只有上示波器

网友:
难道这是通病,有待验证,这机器我还没修到过

网友:
可能是通病,CPU供电芯片

网友:
   6266是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这个芯片坏的。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