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01z-1120 维修,希望大家给点维修经验和帮助下,

楼主(2015-06-04):
主板DELL M101Z-1120,机子型号,主板型号LA-6132P Rev。1.0  主板问题是,机子进过水,客户拿过来说他开过机, 开不起,我当时就没想什么,  进水了 ,就拆开机子,先弄干, 在说, 弄完了。就上电,待机正常,0.01,就想。 没有短路,上电跑0.55到0.75 就掉了,想问问什么问题,北桥001的芯片,AMD的 CPU  全是焊接在主板上, 上内存也掉 不上也掉,谁遇到过,帮助帮助 重那里下手,小弟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
缺电压,造成

网友:
DDR3的内存的电压   203  204  都是0.75      123   124脚  都有 1.5    就是199脚 有点问题 只有1.2    应该是不是3.0。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了!!

网友:
电压都起来没有

网友:
既然内存的条件不满足,就应该先查一下呀

网友:
哪里少电压吧,

网友:
进水的,咋给你说,还没有测量数据

网友:
既然是进水的   就盯紧进水的地方仔细找找

网友:
看看二级转换电压是否正常,仔细查看进水区是否有电阻腐蚀。

网友:
此机子 已修好,电压在88731c  2脚的上面面有2颗电阻,一颗50 k  还有一颗232K  232K   腐蚀已坏,换了一个2脚马上就出电压了

网友:
发错 机子了  真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