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不认声卡维修 求助中!!!!

楼主(2015-06-04):
华硕板号X450CC。不认声卡ALC277。查5 6 8 10 11脚 阻值正常 但5脚ACZ_SDOUT_AUD只有0.025V 6脚ACZ_BCLK_AUD_R 1.7V 8脚ACZ_SDIN0_AUD_R 3V

10脚ACZ_SYNC_AUD 0.7V 11脚ACZ_RST#_AUD 3.3V

所有供电正常。桥换过了  声卡换过几个都不行。还有什么要查的条件么。

网友:
请问: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认声卡?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

网友A:
5 6 8 10  11阻值都正常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这几个阻值都是一样的才是正常,不是说不短路就正常!还有就是看看南桥声卡模块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 6 8 10  11阻值都正常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这几个阻值都是一样的才是正常,不是说不短路就正常!还有就是 ...

就5脚的427  别的都是446 桥声卡的供电是什么呢。。没有图纸

网友:
     家独立声卡巴

网友:
没图纸这就难搞了,最好想办法找到图纸去测南桥声卡模块供电!可以去掉声卡去测我前面说的几个脚的阻值!

网友B:
曾经修到过一个华硕K42,不认声卡是BIOS引起的

网友C:
桥可能性大点,你确定换的桥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修到过一个华硕K42,不认声卡是BIOS引起的

bios刷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桥可能性大点,你确定换的桥是好的吗?

之前的桥是坏的,现在换的是全新的,也只有这个可能了还是桥啊,要不就是没有做好

网友:
I want block diagram or schematic, plea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桥是坏的,现在换的是全新的,也只有这个可能了还是桥啊,要不就是没有做好

测下背面的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2021-05-11):
修功能故碍我都怕干不亮了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也没有说清楚,需要补充一下

网友:
修啥呢,通过主板上闲置的USB端口外挂一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