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南桥不对引起的闪掉电

楼主(2015-06-04):
机型:DELL N4010
故障:开机立马掉电
思路:有供电没有出来,后继有短路
解决方法:首先把外设全部去掉,裸班测试,还是掉电。看来供电的几率大。打各供电阻止,后级的阻止,没发现异常。各IO芯片周围也没有发现异常,那就是供电的问题了。开机量供电,靠没法量,刚开就掉,15B的表还没反应过来就掉了,只能隐约看到5V像是出来了,想想是不是5V供电不对导致的,直接换掉5V滤波电容,加电,掉,索性连RT8206B也换掉,加电,还是掉,奶奶的.HWPG有问题?找到IO 阻止正常,问题小了,想想以前修过的一个机子是HM55不对引起过掉电一例,故障很像,直接吹了一遍,冷却,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亮机。搞定
总结:南桥引起的开机就掉电还是少见的,这个也没有量南桥是缺什么条件还是发不出神呢信号引起的掉电,希望有碰到的朋友注意下。这个机子的许多毛病是开机掉电,还很难修。

网友:
楼主  我想问一下   南桥问题会造成秒掉  我这有一台机器  hm55的南桥被肛过其他地方也有维修过,但是我是学徒   还不让我动,机器也是上电就掉  可以触发,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广达的板  上电不全引起的掉电

网友:
好像HM55出问题还是少

网友:
我这个大概是3秒左右掉电  有谁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