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装上coms电池。找了新的量了下有3.3V、装上去电压只有2V。被拉低?求助?

楼主(2015-06-04):
联想G475装上coms电池。找了新的量了下有3.3V、装上去电压只有2V。被拉低?求助?

网友:
多换两个试试啊,检查一下座子有没有松动或者腐蚀

网友:
rtc电路短路

网友:
南桥上面有漏电的电容

网友:
CMOS电池不是一般只有3V吗?被拉低看下座子和后面的电阻PR117,PR118

网友:
南桥上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南桥上的电容有问题是不是指南桥芯片上的小电容

网友:
检查RTC电路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