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集显开机不显

楼主(2015-06-04):
 接到一台联想C200一体机V1.2版。按开机键后。键盘灯可以亮但反复重启,黑屏刷U37后屏幕可以显示
 power saving mode 随之黑屏。还是反复重启(键盘灯亮下几秒钟后灭了又亮)
  刷南桥BIOS 后开机正常!特附上BIOS及图纸百分百测试发出

联想一体机 C200 V1.2 U23资料SB资料及图纸.rar

BIOS及图纸

网友:
先易后难啊先软后硬,LZ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只不过是2.2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个过了logo,5.6秒清屏的,刷了2个BIOS都没好,还有别的地方的毛病??

网友:
我手上有台这样的。有待机也能触发按开关以后电流上到0.65就不动了。用示波器打BIOS有一个跳变。

网友:
这个机器。除了BIOS容易坏。南桥也容易坏。CG82NM10

网友:
为什么我上传的东西别人下载了。我的下载分没有增加呢?

网友A:
我现在遇到这台两个BIOS都刷了还是显示power saving mode,南桥也换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否指点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遇到这台两个BIOS都刷了还是显示power saving mode,南桥也换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否指点一下呢?

我碰到过的。都是刷BIOS或者换南桥就好了!
 你可 以查查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2015-07-04):
我碰到过的。都是刷BIOS或者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0.64就不动了

网友(2015-08-06):
这分怎么这么贵啊!

网友(2017-06-04):
我这个是开机电流正常 屏幕就是不显示  还有大小写灯可以正常切换

网友(2017-07-07):
刚有个这样的机器,下来试试,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希望 对你有帮助 !
 资源 共享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机子,我的是电流上到1.8A掉电重启的独立显卡的,先易后难吧,刷BIOS再说不成就吹显卡或换南桥

网友:
祝可以轻松收钱!
哈哈。
BIOS可以保证是好的

网友(2018-09-25):
刚有个这样的机器,有没有u37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