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13年机子进水维修

楼主(2015-06-04):
大连二师父(专修手机的,笔记本不会)给我寄过来的13年的苹果A1466。据我师父讲是客户进水去了售后,售后说要换主板(估计报的价太高),客户说不换了,然后售后的人在主板上戳了个洞。
然后到了我师父那里,我师父让我尽量看看。我没有苹果笔记本的接口,无法使用可调电源。拆出主板,三桥合一全在CPU上 在看版号为 820-3437-B(看下图)。
把被戳断的地方拿漆包线接好,
测量各各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排出短路。在迅
维网上搜到此机的图纸和点位(迅维就是厉害)插上适配器,小绿灯正常,而且风扇开始转动,中途会停两次,然后开始狂转!测得主板上两个电感没电,(看下图)
其他全部正常!通过点位图对比为L7701和L3095查L7701是上屏的背光电压,

分析图纸EDP_BKLT_EN和BKLT_PLT_RST_L必需为高电平L7701才会有电压,实测BKLT_PLT_RST_L为3V以上! EDP_BKLT_EN为0V,此信号是开启上屏背光的。追查来源为CPU发出(不会是CPU挂了吧,心里面祈祷

在查L3095,连接到Q3080,Q3080受控于TBT_A_HV_EN,实测为0V 断电对地打阻为460多,追查是U2800发出来的。看对地阻值,感觉没有短路。因为一开始是裸板测得,想到有的机子检测不到屏也会不出屏供电,然后就装起来测试,接上适配器风扇开转,竟然听到duang的声音,喜出望外啊,但是屏幕是黑的!这就好办了,就按暗屏维修了,测的发现屏供电PPHV_S0SW_LCDBKLT只有8.5v多,没有升压!

看图纸发现是由U7701控制升压,测得此芯片 VIN 5V, VDDIO 3V, BLK_SCL3V,BLK_SDA3V,  BLK_EN3.3V  , SW 8.5V  ,FB  8.5v(这里是后面的重点,因为U7701是BGA封装的,所以测不到芯片脚位的电压,测得都是外围相连的元件!)既然全部都正常为啥就是不升压呢?因为这部分有进水的痕迹,是不是板层之间断线了,于是把一截漆包线接到万用表红表笔的前面,因为U7701是BGA封装的没法测断线没,只有把漆包线伸到芯片里面看看是不是断线了,对照点位图惊喜的发现U7701反馈脚FB(A5)刚好是BGA封装芯片的最外围(看下图)

测得就是此脚断线,问题是他是BGA封装的没法飞线,又不愿意把芯片拆下来飞好在把芯片焊上去,太麻烦了,灵机一动,嘿嘿,把漆包线轻轻的捅到那个脚的旁边,拿风枪加热,把漆包线轻轻一捅,嘿嘿完美啊!

装好接电,哇哈哈哈,熟悉的画面熟悉的声音,到此维修结束。

写的不好,勿喷!前面有些地方我借鉴这位仁兄发帖不易,觉得不错的几点分给,谢谢

网友:
LZ技术高啊……

网友:
最后一招 大招给力阿  加分支持

网友:
想也想不到这样维修,做也做不到,强

网友A:
维修思路很灵活,这里判断U7701反馈脚断线也可以用镊子将此引脚与外围相连元器件短接来判断,此引脚断线的话.其测量对地阻值一般为无穷大状态.

网友B:
收到了多少钱 后来

网友:
楼主好聪明啊!活学活用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技术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很灵活,这里判断U7701反馈脚断线也可以用镊子将此引脚与外围相连元器件短接来判断,此引脚断线的话. ...

呦西,我都觉自己有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到了多少钱 后来

我师父的机子,我哪能要钱,几包烟就OK(中华)

网友C:
我有台1465  键盘不能用    开机 直接用电源通电开机

网友:
楼主脑子转的快啊 学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1465  键盘不能用    开机 直接用电源通电开机

貌似不是键盘的问题,那么你直接插适配器开机以后可以软关机么?关了之后可以开机么?还有,它有木有电池?

网友:
苹果机器进水升压就容易烧

网友:
BGA下封装下的飞线 很不错!

苹果的暗屏很多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还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不是键盘的问题,那么你直接插适配器开机以后可以软关机么?关了之后可以开机么?还有,它有木有电池 ...

用外置的键盘可以  不能用开机键关机,是有电池的

网友:
很厉害 这都能修好 。。

网友:
帖子好长哦,不过挺厉害的

网友(2018-10-24):
维修站也太坑了吧直接干个洞 修的不错

网友:
技术真扎实

网友:
前来围观一下

网友E:
牛呀 ,15年发布的帖子,现在看还能 看到一些启示
tylovehxh1
哈哈哈 现在的事情太多 ,很多经典的维修案例都没时间整理了,那会是给别人店里当师傅没事就写写,现在都静不下心写东西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呀 ,15年发布的帖子,现在看还能 看到一些启示
哈哈哈 现在的事情太多 ,很多经典的维修案例都没时间整理了,那会是给别人店里当师傅没事就写写,现在都静不下心写东西了

网友:
运气好飞线点在最外围,技术不错哦楼主

网友:
厉害 再大的困难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芯片不好找 !

网友:
高手,闲着没事学习学习,看看论坛,可以涨技术

网友(2025-03-19):
你师父是谁 收徒弟么 徒弟都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