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400C跑0.58 0.60不亮,在线求助

楼主(2015-06-04):
今天接到一款华硕超级本,不亮 型号:华硕S400C 本子C壳写的是I3配置的,板号:S400CA REV2.1,现在情况是加点,电流表 跑0.58-0.61这样就不动了, CPU还有温度,在线求大神帮帮忙。
华硕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没刷BIOS这款本子BIOS也找不到啊, 现在板子裸点, CPU还有些烫手。能不能CPU坏了

网友:
电压都起来了,有复位了,就刷BIOS

网友:
刷BIOS吧刷BIOS吧

网友:
那位大神,有我说的这个板号的BIOS呢?

网友:
大家都一致认为刷BIOS,你就先刷BIOS吧。

网友:
跟风的说 刷BIOS

网友:
先查一哈电压出来完没有。

网友:
ASUS 的BIOS 出事 不是 1 2个了建议刷下试试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测GPU电压没出来。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看看是不是桥吧U也换个看看,先U后桥。

网友:
0.6左右先从电压有没有出来完下手

网友:
先压桥试一下

网友:
什么都没做就上论坛来问。就想着空手套白狼,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网友:
楼上的,迅维学员,你能,能告诉就告诉,不能告诉,也别在那里说没用的,我要是知道哪里的事情,我还用发帖子吗?再有,你没文化啊,说话怎么说呢。

网友:
应该是没有跑吗的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啊?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主要是这个主板的BIOS没有啊,那位大神,有我说的这个板号的BIOS呢,我好刷一下试试

网友:
我 现在手上有一台跟你故障一样的 桥换拉个 BIOS 刷拉 还一样 各路电压都出来拉 现在在干U

网友:
这个BIOS应该很少呀

网友:
一般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本子,又在于研究,我这个现在也没好呢,如果有整过这个毛病的朋友们,踊跃提供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我有这个BIOS,100%是好的,还亮机的,但是你这个可能不是BIOS问题,这个电流已经能显示了

网友:
我刚修好这个机器,电流0.5几-0.6机器已经显示了,我这个是屏线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屏不好拆而不想去拆结果走了好长的弯路,给你点意见让你少走点弯路

网友:
显卡供电出了吗?

网友:
我的 电流 0.75 不动, CPU 电压有了, 集成显卡供电没有,集成供电亮屏才出的吧,可能。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的话,刷个BIOS试试吧,现在的机器BIOS爱坏

网友:
ASUS的机器BIOS爱坏,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肯定要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放BGA烤下看看

网友:
楼主,看供电有没有出完,CPU电压有没有出来,如果没有出来,建议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试下

网友(2015-07-2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765-1-1.html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的话,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