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1G 掉电维修

楼主(2015-06-04):
版号:X320
故障:触发掉电

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插上电源发现上到0.103没多久就掉电还能在触
一般这种情况是缺电压导致的,测量各大供电发现只有CPU 没有供电,既然没有供电那只能好好查CPU供电了

芯片的工作都正常,就是开启工作的ALL_SYS_VRPWRGD这个信号没有电压,这个信号一 个去EC 一个去了U29(但这里的U29没有装)

ALL_SYS_VRPWRGD要输出高电平,U45必须要开漏输出。
继续查1跟2脚信号来源于U60
实测1脚正常3.3V 2脚是个PG 所以必须是开漏输出然后由R1199上拉(芯片必须工作正常PG才会开漏输出)实测这个信号没有电压, 难道是芯片问题还是后极短路?
打了对地值17 (正常因为是给CPU集显供电的,所以值都很小)
请上示波器看一下芯片有没有工作,一看问题就出来了。

芯片有工作 只是很快就掉下去了,既然后极没有短路,要么就是电容的问题了
直接换了470的电容,在测就正常了。

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

post_deleted

网友A:
不错,思路清晰,技术不错,分都给你了。

网友B:
请问你是联想售后吗?咨询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联想售后吗?咨询个问题

不是,不过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思路清晰,技术不错,分都给你了。

实地就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过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讨论

我家的联想光驱看碟不清楚,模糊正常不?

网友:
我家的联想光驱看碟不清楚,模糊正常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联想光驱看碟不清楚,模糊正常不?

是不是你光盘的问题。能读碟一般跟光驱都没什么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光盘的问题。能读碟一般跟光驱都没什么问题的了

我是,我换了好多碟都一样,用戴尔的就正常

网友D:
楼主这个波波好用吗?

网友E:
思路不错,表述有待提高。ALL_SYS_VRPWRGD产生于U45与门芯片,一路送给EC,另一路送到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波波好用吗?

用习惯还是挺顺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思路不错,表述有待提高。ALL_SYS_VRPWRGD产生于U45与门芯片,一路送给EC,另一路送到CPU供电芯片。

小学不学好,长大只能修电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小学不学好,长大只能修电脑了

呵呵 能修是就是钱,管他来还是给呢。机器来,客人给钱就是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 能修是就是钱,管他来还是给呢。机器来,客人给钱就是牛。

现在学点软件编程会更牛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学点软件编程会更牛一些

同意观点,做编程与软件开发好着,钱途光明。但难学,要静心用心,并要有所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观点,做编程与软件开发好着,钱途光明。但难学,要静心用心,并要有所创新!

所以孩子爱玩手机和电脑游戏,要及时引导他学点软件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观点,做编程与软件开发好着,钱途光明。但难学,要静心用心,并要有所创新!

说的容易 做起来难啊

网友:
就这样被楼主秒了吗?

网友:
过程还是有些小插曲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问题很准啊,已加分

网友:
思路不错,表述有待提高。ALL_SYS_VRPWRGD产生于U45与门芯片,一路送给EC,另一路送到CPU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