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471G短路

楼主(2015-06-04):
上午接了一台宏基V3-471G的本  来的时候大短路    公共点短路  2分钟搞定  装机  结果不良   电流正常  电压也都有  真奇怪啊  谁遇到过  电流 能到1.3A  来回跳变

网友:
你不要太纠结 了

网友:
看下芯片组,改加焊就加焊。别犹豫。以前修一台机器,不出集显供电,刷机可以了,但是灰屏。我以为是BIOS不对,刷了N个还是灰屏,结果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看下是哪路供电附近的公共点短路,查下此路供电

网友:
测下显卡背面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看下大短路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