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E 求助

楼主(2015-06-04):
                 接到同行G470E 说是关机后不能再开机,  试了下,确实不能开,拆机,发现电源接口处进水,有霉变,处里好后,开关机正常了,过了两天又拿回来了,说还是一样的,故障确实 一样,  然后 发现用可调电源,关机后能开(18.5V),但进系统后要掉电,用适配器就开不了。刷过BIOS ,换过EC ,效果一样,刷BIOS的时候,EC BIOS居然读取不到,然后从旧板拆了一个BIOS换上,嘿 19V能开机了,但要掉。大概10分钟以内, 求大手支两招。

网友:
进水不稳定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A:
摸下哪里会不会过热了

网友:
没思路啊,路过

网友B:
肯定有哪个参数不良,在掉电时看电流还有多大?

网友C:
进水的看看有没有没有处理好的 发黑的电阻什么的统统换掉

网友D: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抓波看看哪里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下哪里会不会过热了

CPU 温度比较高。。开个鲁大师温度测试就能到 8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哪个参数不良,在掉电时看电流还有多大?

掉电后,待机直接为0   ,,不能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看看有没有没有处理好的 发黑的电阻什么的统统换掉

     已经处理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抓波看看哪里先掉

  没有这玩意啊。。准备想买。。一看,太贵了

网友:
进水的东西很难说的,不稳定也很难修的!

网友E:
一开机就80多度   如果是这样就是温度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机就80多度   如果是这样就是温度造成的

 大哥。认真看了没啊。。是开鲁大师 上80多度,开机温度正常,也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