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了想解下 关于技嘉双bios工作特性

楼主(2015-06-04):
双bios即技嘉DUALBIOS  但技嘉H55M-s2 有三个  分别是ME bios、 M bios、 B bios。用技嘉@bios软件或者Q-flash刷的是哪个bios?

网友:
M_Ebios只参与开关机,不参与跑码自检,相当于笔记本中的EC_BIOS。

网友:
同样好奇,学习

网友(2023-02-12):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2023-03-25):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双bios?我是小白,想学习,谢谢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23-11-24):
DOS下刷新BIOS的时候,他只会刷写主BIOS块的资料。而另一个BIOS是用作备份恢复时使用的,当主BIOS资料坏的时候,主板设计有一个功能,从备份BIOS启动,然后将主BIOS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