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6v 温度高

楼主(2015-06-04):
华硕 N56V 已清理过风扇 换过含碳导热硅脂 风扇加过润滑油 散热片已清理干净 室温26度 看视频鲁大师测温CPU和显卡60度左右 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显卡60多度 CPU 3分钟就过83度 所有办法都想过了 没辙 大神指教
华硕

网友:
I3以上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A:
会掉电吗 换个U试试
林林易
不掉电 就是温度高 客户不同意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掉电吗 换个U试试
不掉电 就是温度高 客户不同意啊

网友:
正常吧 80多 不会掉电就可以 难道要冰西瓜吃温度才算低

网友:
80度 还会往上 升麻? 还有你给客户修的板子 还是 就是专门处理温度? 换个CPU 不行 你告诉他 主板老化 了 换板 看客户怎么说吧

网友:
温度不会一直升高就行,不掉电就行,加铜片。

网友:
正常的,要放电影尝试。 压力测试不靠谱

网友:
什么叫客户不同意?你现在确定了是CPU 的问题吗?如果是不同意叫他自己慢慢用等烧吧!

网友:
看视频60可以接受啊

网友:
风扇导热正常吗?有些风扇看上去没问题但不导热很多人没注意

网友:
换个cpu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有些机子装了鲁大师反而不正常 你用其他的测试下看

网友:
只要正常用机子不死机,不掉电就可以了,你人撸久了身体都受不了,何况是根管子,不要长时间撸管

网友:
有的超薄本温度会有这么高 但是也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