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奇葩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04):
客户拿来说是要自动开机,关机重启。。。排除了系统问题,,拆机先刷个bios,,故障没变,,bios放电,悲催了,自动开机0.2掉电,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接下来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修过桥的供电不良引起的

网友:
桥虚焊了,干桥吧。

网友:
我的是开关没电压    短开能跑到0.2掉电

网友:
桥这块应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