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帮我看一下这个主板还能修吗?火候太大了

楼主(2015-06-04):
机器型号:华硕X82S,插上电源,电源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是本本里有短路了,拆机一看,胡了,我是新手,求助大家帮我看看,你这样烧焦的,板上的电路估计也烧断了,芯片的型号也烧没了,旁边的电容黑了,像这样的情况,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烧那么严重了,直接换板。

网友:
八成修不了,这个严重啊

网友:
这还要什么思路啊...直接报费换板

网友:
拿给专业维修的地方去看看,

网友:
价高就修,CPU也可能干掉啦!

网友:
这个不是修不修得的问题了,是有没有那个耐心去修,飞线都能烦死人

网友: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 可能很难修 有本事就 刷刷 洗洗  吧这个地方清干净 具体看看哪里断线? 有没有烧透过去

网友:
测试测试别的件,直接换板子把

网友:
看你什么心态 要想修的话能修的

网友:
一般像这种就别修了,太费事了。。还不一定修好

网友:
清理了再照个相啊,这样看基本是废的

网友:
研究的心态去处理 如果赚钱就放弃吧 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网友:
看起来烧得比较严重,估计下层或更下层都有影响,这种我会先拆下来并清洗看看维修的难度高不

网友:
换板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没救了,线路都烧烂了,华佗再世也救不了

网友:
目测有点老的,换板也不贵啊

网友:
不能修罗太厉害烧的

网友:
       先处理看看    看你想不想修咯

网友:
哦。太牛了……板层烧了不好修

网友:
换主板吧  给客户看看烧什么样子了   就可以咯

网友:
新手就不要玩这个了,换吧,大神可能都要花好长时间

网友:
板层烧坏的,CPU大概不保,修的余地不大了,

网友:
价格报搞 换板  买二手板

网友:
怎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
能修,想修找我,13977121961

网友:
不用想了,只能换,主板都是好几层的,看你这个,怎么也得烧坏了两层吧!退一万步说,你修好了,能稳定吗?找你反修几次还得换板,客户还会感觉你技术不行(信誉受损你就亏大了)

网友:
你上多大的电压啊能烧成这样,估计希望不大,板层间的线估计有断线额

网友:
算了,不要修了,直接换吧,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