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70 EC是否有带程序

楼主(2015-06-04):
联想Y40-70,进泡面,EC这块大面积腐蚀,感觉EC已经挂了,EC焊盘及其它腐蚀地方清理完后直接换了一个NPCE288NA0DX,发现不触发,确定焊接不存在任何问题,最后只能把原机的EC处理干净后上机正常触发亮机。,这EC是否有带程序或是订的EC是坏了???

网友:
这个EC不带的

网友:
看它周边是否有 8脚的bios芯片就可以判断了   应该没有

网友:
在换一个吧 楼主

网友:
带程序的好像EC会标颜色的吧

网友:
如过EC下面挂了BIOS芯片,多半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