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18Y 进水机器,拆除一个场效应管后能亮机,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5-06-04):
三星NP-R18Y 进水机器,拆除一个场效应管后能亮机,求分析原因

通电后电流0.21 待机芯片MAX8734 烫手

此机器多处有进水痕迹,擦洗干净后8734依然烫手,接连换了3个芯片还是烫,基本断定芯片本身没问题了,短时间通电测量分析如下:
1: 芯片20脚V+电压19v 正常
2: 芯片6脚 SHDN线性开启电压19V 属于高电平,不知是否正常
3: 芯片18脚LD05电压5V正常
4: 芯片17脚是LD05返回的VCC  电压5V 正常
5: 芯片25脚LD03电压3.3V 正常
6: 芯片8脚REF产生基准电压2V 正常
7: 芯片3脚 4脚是ON3 ON5开启信号 电压0 (期初以为不正常,后来得知,此机器要开机之后才有这2个信号,才能产生P3.3V_AUX 和P5.0V_AUX

拆掉R531后通电,芯片不烫了,说明只要芯片一工作就烫,应该是LD05和LD03这2个输出电压的后级有问题,查找图纸

LD03产生的P3.3V_MICOM经过D507给U505供电,产生P1.2V_ALWS,实测1.2V正常。
拆掉D507后通电,电流降到0.01 芯片也不烫了,测量拆掉的二极管正常,说明此部分电路可能有问题。
恢复二极管后,又拆掉U505  通电后芯片烫
又拆掉Q520  通电后 ,芯片不烫了, 此时按开机键能开机而且外接屏能点亮。
拆掉的Q520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测量没坏
PWRON#这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无论开关机,电压一直是0 没有跳变过程,不知是否正常。

在此机器的维修过程中拆掉过好多原件进行测试,而且强制加3.3V烧机试过,都没查出问题的根源,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多谢了!!!!!!!!!
下面是此机器的图纸
三星NP-R18Y BA41-00807A BA41-00808A

网友:
为什么没人关注啊

网友:
坐等高手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