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2一体机开机慢

楼主(2015-06-04):
接手一台联想B31R2的一体机AMD芯片组的,开机慢,有时卡到logo半天才过去,走到windows滚动条时,转半天才过去,进系统之后反应也慢,一打开某些程序,就卡住,键盘鼠标都不能用,过几秒还好了,来回反复,有修到这个问题的大神们 告诉下,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5-6-5 07:54):
          系统做了 硬盘换了 都没管事 估计还是楼上说的 南侨的是吧  可惜了 客户不修了 说先用着

网友:
恢复bios 默认 试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了没?

网友:
此机器额通病是南桥  waiting

网友:
BIOS试试了没  系统 硬盘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可能性太多了,你一一排除试试。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哦。

网友:
先把外设软件排除了,

网友:
换硬盘 看看啊

网友:
系统做了 硬盘换了 都没管事 估计还是楼上说的 南侨的是吧  可惜了 客户不修了 说先用着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你这个问题,先排除软故障呀。最好是拿个测试硬盘装个新系统。很多问题都排除了

网友:
南桥问题,前几天师傅修了一个惠普的笔记本,南桥问题,修好后可以开机,就是装系统后开机慢,换硬盘,装系统,折腾一番后,还是干南桥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可以进系统里面看看是不是降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