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我的电脑首页改成123,我喊他作师公

楼主(2015-06-04):
新装系统后浏览首页变成2345首页,用尽我所有的办法也改不了首页,点开淘宝的链接显示的也是2345首页,咋办
补充内容 (2015-6-9 19:32):
我是新鸟
电脑

网友:
装个123浏览器马上就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再次安装

网友:
注册表在里面搜索 2345 在电脑里搜索 我就这么弄得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卸载你电脑里面所有关于2345的软件 把路由器登录密码改掉。 还有你的DNS改掉 实在不行全盘格式化做系统 再不行投诉运营商!

网友:
常规方法行不通的话,在注册表里改最彻底。

网友:
用360安全卫士分分钟搞定。

网友:
恶杀重装试试,设2345为主页可赚钱但也不至于到改不了的地步吧

网友:
我去 这么简单都不会

网友:
楼主你想如何改,用软件改多的是,也好学.

网友:
inter选项李有啊

网友:
我就是推广2345的,主页一般都是管家类的软件的锁定了,不管是360还是QQ管家都有个上网保护或者浏览器保护的工具,找到就能修改,另外也有浏览器的起始页设置的主页的,一般在选项里面修改,如果不是按你自己改的主页走的话一般都是软件挟持了,直接用安全软件杀毒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下载电脑管家后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金山网盾...包你好用

网友:
改个注册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