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M2400白屏

楼主(2015-06-04):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老机器白屏,拆机量屏线接口电压,所有供电都正常,后来发现只要插上屏线和屏,3.3V就会被拉低成1.8V,屏之前已经换过,排除了屏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是屏线问题了?(这个屏线比较贵,想先问一下在买的)

网友A:
屏线一般不都可以修好的么,上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一般不都可以修好的么,上淘宝。。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能不能说明是屏线问题

网友:
量呀?一根根量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哦。

网友:
不插屏线和屏,屏供电3.3V正常,单插屏线也正常,在插上屏就被拉低成1.8了,但是换了屏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