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技嘉g31-es2c待机诊断卡12v灯常亮

楼主(2015-06-04):
各位大侠,主板技嘉g31-es2c待机诊断卡12v灯常亮,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求思路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5VSB和12V供电串路.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图纸密码是r m a d e p 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5VSB和12V供电串路.

供电串路的话一般怎么查找故障点呢?

网友:
我遇上过3VSB和5V串路的。接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如果有点位图,就好查了。

网友:
PCI 槽有无连锡

网友:
ATX电源接口有无连锡

网友:
重点查连锡的情况。

网友:
电压串路了,,一般是双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串路的话一般怎么查找故障点呢?

查找5VSB和12V电压工作关联线路就行,一般是双二极管损坏。

网友:
各种问题各种有阿!!

网友:
感谢提供资料,谢谢!

网友:
你去查一下,内存PWM芯片的主供电是不是用的双二极管,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拔掉12V CPU那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