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怎么能穿过电容到地呢

楼主(2015-06-04):
听说电容耦合时钟信号,看下图,怎么到地了呢?

网友A:
这个信号应该还去到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应该还去到地方吧。

这信号是时钟芯片到网卡的,图中的芯片就是网卡RTL8112L

网友:
这个电容接地 电容是多大的 电容特性 通交阻直  这个做法应该是滤除高频或者滤除低频的  具体哪种看电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