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报错4005或者红屏

楼主(2015-06-04):
不是加温后报错40 ,是因为硬盘虚焊,慢慢吹下就可以了,温度380左右。 加焊后在刷机,如果还不过,你只有重做硬盘了, 重做还不过。直接买个硬盘 ,把串号写进去装上。

网友A:
楼主这么快就有6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快就有6修了啊

慢慢摸索中

网友:
楼主,iPhone6的硬盘能写sn吗?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试过6写串号吗?

网友:
6写一个要多少钱啊

网友:
现在满大街都是6了,坏的几率也大了。可是6的维修资料比较少

网友:
IPHONE6美版  微进水  黑屏不开机 能进UDF模式刷报错4005,求大神。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借鉴了!

网友:
就遇到过换屏的没修过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