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行业内的各位元老们有个疑问想问一下

楼主(2015-06-04):
各位行业内的各位元老们有个疑问想问一下,我每次在加焊6系列的桥时,老是爆珠,请问是普遍现象,还是我自己没有掌握技巧啊,求解答……求讨论……

网友A:
温度曲线没有调好吧       加焊的时候用镊子碰一下能全动就马上按停止停机     应该就不会爆珠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手感比较重要!多做!!多看

网友:
你在费板子上芯片四周放四个测温探头,看看温度有多大的差距。温度设置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手感比较重要!多做!!多看

不过店里的BGA可能有个7到8年的历史了,不过做显卡那些都没问题,只不做现在的那种PCH和以前的老南桥(就是背面是黑色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曲线没有调好吧       加焊的时候用镊子碰一下能全动就马上按停止停机     应该就不会爆珠

温度应该没问题吖,同样的温度做显卡,不是PCH的南桥(背面是黑色的南桥不行)北桥都没问题……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店里的BGA可能有个7到8年的历史了,不过做显卡那些都没问题,只不做现在的那种PCH和以前的老南桥(就 ...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眼睛看,和自己总结的经验。最好是把下部调高一点!主要靠下部加热!上部辅助,做之前烤下板子!!!

网友:
从来没有把桥加的爆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