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触掉

楼主(2015-06-04):
早上客户拿了台E40说不开机,我接可调电源一看是触掉,拆机下去没发现进液之类的,测各电感无短路且都有电压,刷过BIOS故障依旧,现在没头绪。。。。

网友:
是不是小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应该有一个电压 偏低

网友:
神舟优雅a470 i3主板

网友:
查出来了吗

网友:
后继 电路  跟网卡声卡之类的有没有测过呢

网友:
测下大保险 这机子保险坏了就这样

网友:
电流多少呢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  不能决断

网友:
修好了吗,说的仔细点。

网友:
触发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若是这样为缺供电了。

网友:
是不是雷劈了的

网友:
感觉像来找通病的吧,还是要按正常时序查,广达掉电多是少电压

网友:
掉电的时候测一下3VPCU的转换管那边电压是不是刚升起来就掉下来了,一个尖波

网友:
应该还是有短路 e40 有好多保险 都排除下 ,还有这款机器显卡 易坏

网友:
缺电压,查下

网友:
查到了吗 ?????

网友:
查待机3\5V转换电压,和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