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3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5-06-04):
魅族MX3开机不充电,关机可以充MX3的尾插,麦克风背面,有个IC如图链接起来

连接好装机测试OK了。

网友:
有什么潜在隐患吗? 芯片如果可以不装一点不影响使用,厂家肯定不会那么傻浪费那么多料!

网友:
手机维修,没有电路图,寸步难行,只能凭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有时不敢下手,风险太大!

网友A:
还有待观察啊!不可随意短接,何况是集成IC。

网友:
实践出真知,貌似不错,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待观察啊!不可随意短接,何况是集成IC。

有道理,附议。

网友(2015-07-14):
还是淘一块USB小板吧,,,,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