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超微的服务器主板不开机,求众神帮助

楼主(2015-06-04):
超微主板,板号X7DVL-E,开机一直长响报警,双CPU的,量内存,桥,CPU供电都有,跑码卡插上闪下就灭掉。把CPU去掉一个在两个座上来回交换试验,还是报警。内存全部拔下来一个一个试,都不行。今天又试了下,居然开机了。装上又不开机了。没有图纸真的是不好修,各位技术帝请指点一二,是北桥故障?还是BIOS问题?还是其它?

网友:
报警是 爆内存出错 ,拔插下内存,用洗板水洗洗槽子。。。我昨天弄了一台戴尔的服务器,刀片式,客户说十几万u呢,,,扛过来 是一直滴滴滴的叫,给客户报价1500     客户走后,拔掉8条内存,用洗板水把槽子和内存金手指全部清洗,开机   不叫了,,但是很久不显示,吓死我了,以为那里有问题了,,准备要把拔电源的时候  突然显示了,,,原来服务器的显示这么的慢,还  呼  呼   呼的那么大声音,果然是高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