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第一次维修可调电源,安泰信APS3005SI,回顾一下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

楼主(2015-06-04):
       这几天本本修的费劲,可调电源罢工了,数值表全为0怎么调都没有反应,今天不忙没事拆开看看,仔细检查发现有两个色环电阻不顺眼。颜色都不好认了,还好第三行确定是银色,时间久了都忘了怎么认识阻值了,网上查了资料,第三环为银色说明阻值不大,实测2M以上。去年修一个烧水器买的几个电阻,今天可以派上用场了,换上去OK。
下面是维修拍下的实图!

让老大摸摸这两个大电容他不干,我说可以激活你的神经细胞!

电源正常可调了,19V以上。

下面的4环电阻识别的部分资料。

四色环电阻
四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环分别代表两位有效数的阻值;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
例子:
棕 红 红 金
其阻值为12×10^2=1.2K 误差为±5%
误差表示电阻数值,在标准值1200上下波动(5%×1200)都表示此电阻是可以接受的,即在1140-1260之间都是好的电阻。
带有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快速识别的关键在于根据第三环的颜色把阻值确定在某一数量级范围内,例如是几点几K、还是几十几K的,再将前两环读出的数"代"进去,这样就可很快读出数来。

例:4环电阻 依次为:棕黑黄银 读为100000Ω=100K 误差为± 10 %
例:4环电阻 依次为:橙白棕银 读为390Ω 误差为± 10 %
例:4环电阻 依次为:橙白红银 读为3900Ω=3.9K 误差为± 10 %
例: 4环电阻 依次为:橙橙金银 其中橙橙为33在乘上10-1=3.9Ω 误差为±10 %
例: 4环电阻 依次为:黄紫银银 其中黄紫为47在乘上10-2=0.47Ω 误差为±10 %
从以上得知,读0.1-9.9Ω电阻时一定要注意第三色环的标法,因为它是乘的负数。

网友:
问问  电压安数显示不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
呵呵。一般坏了都换新的,害怕不稳定,烧笔记本

网友:
摸电容是这个帖子的亮点。

网友:
的确摸电容是这个贴子的亮点,以前搞数码相机也老被容电,最严重的皮都烧黑。

网友:
安泰信电源这做工我真想呵呵了,那采样电阻做的,哎呦我去了...真看不下去了

网友:
论坛有一个多合的计算器,非常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更换的电阻多少欧的?.....如何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