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2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6-04):
手上有一台HPG42的机子,有时候触发就掉电,有时候进系统一下子就掉电了,有时候开机一天也没事,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啊!又没有示波器只能上论坛看看了。在论坛上看到好多这款机子掉电的有说u6去掉就好的有说刷BIOS好的,有说3V5VIC的都试过不行,这会没招了求各位大神之招吧

网友A:
是不是AMD的。。216-0752001的桥??

网友B: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C:
你把光驱拆了看会不会掉了,遇到过拆光驱不掉的,光驱是好的,开始以为是5V供电的问题,直拉5V过来还是掉,后来把光驱的供电断开就不掉了,原因一直不明

网友D:
温度,显卡,U6是显卡温控

网友E:
按照你的描述 应该 跟温控和滤波不良有很大关系

网友:
这是个头疼的问题,好多都还搞不了,关注中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个电容漏液了。

网友F:
楼主搞定没有?我也有一个这本,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G:
我记得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MD的。。216-0752001的桥??

是英特尔I3的机子桥是HM5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压不稳定?

没发现那边电压不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光驱拆了看会不会掉了,遇到过拆光驱不掉的,光驱是好的,开始以为是5V供电的问题,直拉5V过来还是掉, ...

我把主板取出来就上CPU内存加硬盘外接屏幕测试的都会CPU内存和硬盘都换过状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显卡,U6是显卡温控

是的U6是温控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的描述 应该 跟温控和滤波不良有很大关系

那就先把大个的滤波电容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定没有?我也有一个这本,和你一样的问题,

还没结果等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是北桥问题

你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先把大个的滤波电容换了吧

用示波器打CPU 和3  5V的就可以了 要换也就换这些 你全换了多大工程

网友:
扫荡滤波电容,打各供电波形.

网友:
这种掉电,有示波器就好搞多了,

网友:
很可能HM55这个桥有问题,  如果是进系统滚栏的时候这样的话,  就有很大的可能, 我搞过几台了, 你可以在掉电的时候, 用风枪小吹一下这个桥,  等一会在试,  如果好了说明是这个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就行了

网友:
感觉是大滤波的原因

网友:
这怎么好意思,看到大家的回复,我就捡了个趴活,正好有太g42,取了u6就ok了

网友:
实在不好搞,加焊下显卡试试,修得太久不划算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 楼主搞定记得说啥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