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lev2不复位维修不是通病一例

楼主(2015-06-04):
插电,开机测量没复位,测量CPU供电的PG信号也到了桥,桥供电也正常,郁闷,不会修了,难道要搞桥吗,不还的慢慢来,就开始测量RSTCON#PANEL排针,没电压,断电测量对地阻值,只有40欧姆,这个排针通过电容OC56 ,ORN14,104排阻,ORN31和IO通讯,先试着简单的,OC56取了,在测量对地二极体值有900多,插电,电压1.9V,按开关,开始跑马,接显示器点亮。罪魁祸首就是OC56 ,下次修不复位的,兄弟门注意一下。

网友:
相当于一直按着复位开关,,,,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看看

网友:
是华硕M4N68吗?你是如何判断CPU的PG也到了桥的?通过点位图?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应该是IO旁边的822和BIOS旁边的822才对啊。。

网友:
这个是   电容将开关针的复位信号拉低了,,,所以拆掉就好了,,,lz牛

网友:
这板右下角的822容易坏

网友:
这个就是有好多人有这个问题,,,,我也看过有人发过这个帖子

网友:
我今天遇到M4N68T-M LE V2这个板无复位是IO这里的822排阻坏

网友:
这个问题少碰到,IO 822电阻坏的经常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