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 USB 不能用

楼主(2015-06-04):
中午有个客户拿来一台 THINKPAD SL410  USB 全不能用,bios里 CONFIG 里bios选项也是开着的,于是  拆机测USB 5V 正常, 总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莫非南桥真的坏了,可是我再论坛里看了别人求助的 换了几个南桥也不能用,没有别的办法,手头也有南桥,换一个试试,换后 还是不能用,郁闷了,刷个bios试试,下载一个刷上,一开机还是不行, 无助中。。。。 后来想了半天 ,进bios 看看 ,在SECURITY 里有个  I /O protaccess 里 有个USB PORT 里  CURRENT SETTING  是disabled  ,把它改成 ENABLED , 试试, 重启后 ,按F12 奇迹出现了,U盘能认了 ,苦恼呀 ,绕了这么一大圈,原来是这里设置有问题 ,白白的浪费了3个小时,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机子 少走弯路,一下解决。

网友:
难道出厂默认是关着的吗?

网友:
Add capacitor in main

网友:
恢复默认时,它不应该是关闭的,,,,,

网友:
动南桥就麻烦了

网友:
为大家将来少走弯路做了贡献,,,感谢

网友:
看来还是BIOS关掉了,如果刷BIOS的话应该好了吧

网友:
修好就行了,经验分享值得肯定

网友:
BIOS放电后  不行 ?非要设置下 ?》
少见的问题 走了弯路  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是有这个机子没有修好哟

网友:
看看相关48M时钟外围芯片有无不正常。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   恢复出厂 还是不管用的

网友:
恢复出厂也是关着的

网友(2016-01-25):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上次客户在旁边 我还不得不给他换了个u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