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G的硬盘在分区软件下显示为160G,并在分区时格式化提示出错

楼主(2015-06-04):
                   一个80G的硬盘在分区软件下显示为160G,并在分区时格式化提示出错。

网友A:
被人家做过手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人家做过手脚了~!

这样的情况还有机会可以恢复吗?到底是如何做的?

网友:
刷固件吧!!

网友:
专业软件PC3000之类的刷固件

网友:
问题盘啊,等高手,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这是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明显硬盘做过手脚

网友:
这是怎么做的。

网友:
ROM有问题硬盘容量识别会出问题。

网友B:
你的接口是RAID啊,是不是有两个硬盘的磁盘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接口是RAID啊,是不是有两个硬盘的磁盘阵列??

不是RAID接口的,是SATA接口的,也不是有两个硬盘的磁盘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