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跳线帽插着时跳线电压1.9,拔下2.9

楼主(2015-06-04):
翻出的旧板子。不跑码,各电压正常。PCI-E 的A13  A14  有0.4伏电压,低了(新手,不对请指正)。南桥晶振两脚一个0.8一个0.1或0.2.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照旧。又找到coms跳线这,跳帽电压1.8或1.9.电池3.0,到跳线旁电阻前2.9,电阻后2.5,双二极管(好像是叫这个吧,,,)后1.9伏,跳帽1.9伏。 把跳帽拔下来就跳线第一针2.9伏了。     跳线二针到IO(W83627EHG)。主要阵脚电压正常,测到71针电源好信号出没电压,81针电源好进有3.3伏。  换IO后71也有3.3了。但还是不跑码。由于技术不熟练怀疑IO没焊好,观察觉得有虚焊的地方,结果再吹下来时,,板上的焊点掉了。。。。

想问问,维修思路有错的地方吗,如果IO换好了是不是应该就好了,大家碰到过这情况么,

网友:
A13 A14时钟正常的,焊盘一般掉空点

网友:
A13  A14就是0.4V 那是25M的时钟 好像。。

网友:
跳线帽的一脚不仅连到io 还连到了南桥。这种几率极有可能是南桥坏 拉低所致。注意IO带GB的 是技嘉专用 时序在同样型号上面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