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不同的h61主板 都没有 核显供电

楼主(2015-06-04):
一块技嘉h61 和一块映泰h61 都没有核显供电 但cpu供电都是正常的 技嘉主板故障是 风扇转下停转下停一直重复  映泰的是 显卡报警 滴滴滴  加块独立显卡可以正常显示  cpu供电和核显供电都是一块芯片 但cpu供电是好的啊  难道是这个主供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你得看CPU带集显不,另外可以试下刷BIOS

网友A:
bios 会导致  没核显供电 你们是不是来混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 会导致  没核显供电 你们是不是来混分的

怎么不可能   我看你才是来混分的吧。。。。。

网友:
板子没跑码吧?核显供电是最后出的。

网友:
最近修到很多没有核显供电的,查芯片的供电 信号,不行把芯片换了上下管换了。。。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可能   我看你才是来混分的吧。。。。。

我刷了bios 才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