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施乐 M205b 复印 打印 机 子 都没有任何动作?

楼主(2015-06-04):
施乐 M205b 开机机子就不预热 加热组件 鼓芯 都不转动 。 复印跟 打印 机子 都没有任何动作 复印的时候扫描原件过后就一直卡复印画面不动了 什么问题那位大神指教一下 换过主板了
主板

网友:
蛋疼 都没有人吭声

网友:
感觉你的机子自检都么有过,怎么可能正常呢?

网友:
你这情况是不过自检,不过自检涉及到的故障比较多,温度错误,激光错误,传感器没复位等等问题,都会造成不过自检,指示灯应该有报错吧,根据指示灯提示 去查找故障,还可以在电脑上安装好这台机器的驱动,有的驱动里面也会提示故障原因。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沾手啊 , 我们公司就沾手一个,,,给用户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