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C440一体机驱动部分的MCU程序

楼主(2015-06-04):
如题,板号CIH61SI VER:1.0     芯片标识:JSCASPI1   芯片型号:PM25L020故障为开机屏不亮,外接显示正常。附上主板BIOS和EC程序

LENOVO C440 C1H61S1 REV 1.0 1M OK YES.rar

21.7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LENOVO C440 C1H61S1 REV 1.0 8M OK YES.rar

3.34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帮你高亮下 有能解决楼主问题的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高亮下 有能解决楼主问题的加分!

谢谢版主,估计有点难度。我记得联想有些一体机上面也是用过该系列的MCU。TSUMU58VHN-1。只能先试试其它机型的程序了

网友C:
楼主可以找个联想一天机器其它的主要用TSUMU58VHN-1这个芯片的程序刷上试试看,怎么新的机器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D:
我也正在找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找个联想一天机器其它的主要用TSUMU58VHN-1这个芯片的程序刷上试试看,怎么新的机器还没有修到过。

已经试了一个TSUMU58VHN-1  21.5程序了,不行啊.  我看了下C340是一样的板子但是屏幕尺寸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在找 。。。

我试了我能试的方法,不行我也只能认输了.联想售后就有

网友E:
这个C340和C440是用的一样的,你都试过了肯定不是这个MCU的问题了,你在查查别的地方看看。
我看看这个我这里有没有程序,如果有的话我在发给你。

网友:
我有C200 的呀

网友:
你是 刷BIOS  好了呢 还是在等求助呢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程序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CPU座子或座子背面过孔不通出问题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了一个TSUMU58VHN-1  21.5程序了,不行啊.  我看了下C340是一样的板子但是屏幕尺寸不一样

C200的试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C340和C440是用的一样的,你都试过了肯定不是这个MCU的问题了,你在查查别的地方看看。
我看看这个我 ...

C340的板号和C440板号一样,主控IC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一个20一个21.5的.没找到C340的MCU程序所以没有试.机子已经没有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200的试过没有?

C200隔老远了,没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340的板号和C440板号一样,主控IC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一个20一个21.5的.没找到C340的MCU程序所以没有试.机 ...

我给你一个试试,没有用你就自己留着,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是原版的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一个试试,没有用你就自己留着,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是原版的哦。

不好意思忘记加附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忘记加附件了。

我也刚刚遇到这个问题,故障是:HDMI外接有图像,内接黑屏,测量LED升压板的进口,有19V进来,剩下两条线一条是2.7V(估计是亮度吧)一条是0V(这个是EN?),用你的程序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用吗?回复下答案。

写过了,还是不行,故障和原来的一样,还是外接有显示,内屏不亮,没有点屏的EN信号。

网友(2015-07-11):
怎么只有7.57M啊

网友:
坑爹啊。楼主BIOS哪来的啊。木有8M,,,,,,,,,,,,,,,,,,,,,,,,,,

网友:
只有有台也是没有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估计有点难度。我记得联想有些一体机上面也是用过该系列的MCU。TSUMU58VHN-1。只能先试试其它 ...

兄弟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机器。现在找不到程序。论坛里下载了个还是一样。你后来有解决吗

网友(2015-08-15):
大哥们解决了吗,我也拿到这台机器了,故障和你们描述的差不多。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回复下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我遇到的这台是用大概20分钟,黑屏,系统还在运行,放的电影声音正常,仔细看不是暗屏,会不会是程序问题

网友(2015-09-17):
楼主你不用发太多BIOS 你这情况直接刷8M主BIOS 现在分数都紧张  呵呵

网友:
C440开机电流到1.47左右 不插硬盘情况下  刷完主BIOS 8M亮机 心里那是好啊 装好测试报错1962硬盘错误 晕 给客户商量好把WIN8改WIN7 全格 OK  装完系统进系统黑屏 晕死倒霉 三个bios都刷了怎么不行 上官网下个615显卡驱动 还是不行 上BGA显卡 还是不行 论坛再看看去 嗨 碰见楼主了 问题情况一样 刷上试试 ...................激动时刻到了 牛B 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