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作坊 做 隔离保护器

楼主(2015-06-04):
这几天闲了点弄了个1:1隔离保护器 修电源用
材料:废旧变压器一只(60VA) 936烙铁外壳一套  灯头一个  60W白炽灯一个 漆包线 等
工具:绕线机  剪掉 胶带等

花了半天时间 纯属闲

网友:
做的不错,不过漆包线看起来好像很细的样子。

网友:
初级用的0.38的线 次级0.31的

网友:
你这个功率太小了!弄不好修理时因功率不足而造成误判的。

网友A:
初级用的0.38的线 次级0.31的,估计功率没多大!

网友:
强大的动手能力,

网友B:
没看明白在做什么东西

网友:
变压器是60VA的

网友:
侧面好帅

网友:
有现成卖的

网友:
功率太小了!

网友C:
什么情况?看不明白。重绕变压器吗?

网友D:
确实有点看不懂  还有一点安全吗

网友E:
一直没搞懂怎么绕制变压器,初级次级的圈数怎么确定?和线径粗细有无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在做什么东西

把变压器装在塑料盒里

网友G:
220V电压,电流应该最大为0.3A。初次极线径为何不同?

网友:
值得学习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220V电压,电流应该最大为0.3A。初次极线径为何不同?

变压器有自损,输入60W输出只能有55W 所以线规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看不明白。重绕变压器吗?

是的用废旧变压器重绕 绕在1:1的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点看不懂  还有一点安全吗

还可以,单独触碰一根线不会触电

网友:
迅维网有成品的销售 修显示器电源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用的0.38的线 次级0.31的,估计功率没多大!

这种电子管已经很少了,很象是6P1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没搞懂怎么绕制变压器,初级次级的圈数怎么确定?和线径粗细有无关系?

这个根据铁心面积 有公式可以算出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变压器装在塑料盒里

变压器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给笔记本供电的吗

网友:
不错,基础好什么都能自己动手做。

网友:
这样安全吗?

网友:
我在日本鬼子消防机上拆了个220V转110V的。大家伙还不错。比你这大多了。

网友:
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
看不懂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
怎么也得做个200W的啊

网友H:
楼主在做1:1的隔离变压器吗,这么小的铁芯功率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做1:1的隔离变压器吗,这么小的铁芯功率是不够的。

修显示器够用了 这个变压器能负载50W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为啥加一个灯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