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电源板带载能力差怎么修

楼主(2015-06-04):
300V有,IC换了,开关管也换了,光耦换了,电容换了,后极5V在1.7~3.1跳变,12V在7.8~10.5跳变

网友:
电源IC的供电脚电压是否也在跳变啊?

网友A:
看看反馈电路吧

网友B:
楼主更换的IC是何型号?是3842吗?..........

网友C:
换了大电容旁边那个50V小电容试试

网友D:
淘宝搞一块板把  看你修的这么辛苦  我不会告诉你  淘宝上面  15块钱一块   还包 邮!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我死的心都有了,真的很难搞呀。

网友:
楼主 在换个IC试试 现在IC 水货多

网友:
把IC旁边的小电容47uf左右的都换掉..........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把小电容也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更换的IC是何型号?是3842吗?..........

7576 我用的7575,现像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大电容旁边那个50V小电容试试

所有电容我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搞一块板把  看你修的这么辛苦  我不会告诉你  淘宝上面  15块钱一块   还包 邮!

原装的吗,我有代用有,就是想学一下怎么修

网友:
没有,不会修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不会修这种问题,找不到故障点,有时候没有那种小二极管不知道用什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反馈电路吧

看了,有一个二极管坏了好像不知道用什么换,换了几个都不行。

网友:
LD7576不能与LD7575互代的吧 换回原型号试试

网友:
7575与7576不能代换啊,还有把高压部份先断开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