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个桥是不是坏了 ga-h55m-s2

楼主(2015-06-04):
本人小白且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从事的工作和维修没有半毛钱关系更别提电脑维修了   只是业余爱好无线电而已
前几日邻居家的电脑坏了拿我这让修修看
于是开工  插电开机无反应
测量开关针5v正常
coms跳帽3.3v正常
32.728晶振 用示波器测正常
3VSb  (pci a14  )3.4   正常
rsmrst3.4v正常 (io的116脚)
iO 芯片  it8720f    iO 98脚  5v
    短接开关106脚 高低跳变
    103脚高低高跳变3.3-0-3.4
    102 (slp-3)低电平0 不变
    107      高电平  ( pson)3.8v
把102脚脱离焊盘  焊盘依然低
电路图  拆掉q89 q83  102脚焊盘依然低电平
现在想找到 103脚发给桥的pwrbtsw信号和116脚rsmrst是否桥收到了  跑线跑不了   哪位大师能给个点位图的截图找出这两个信号在桥测量点   或是还有别的没测量请指点   还是桥彻底坏掉了??

网友A:
你有没有注意103脚的信号有没有发送到桥。如果跑线 进桥里面去了 并且你能测量到的都有跳变,恭喜8成桥坏了。

网友:
看来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B:
我修过杂牌P43主板,情况也差不多。首先要看而且保证SLP_S5发出,没有可能是103脚的信号有没有发送到桥。而且不会被拉低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C:
你确定你是业余的,感觉你非常的专业。。。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D:
SB不良或者空焊,原装板还有sktocc

网友:
楼主你是业余的,那我们是啥啊,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这也叫业余啊  醉了 好专业 啊   {

网友:
lz你 这也叫业余   连图纸也能弄到

网友:
好蛋疼得感觉阿   ,手上六七块步跑码的板子  !!

网友:
这个要重新检查供电.谢谢!

网友:
是 什么芯片组的 ,每个芯片组的  待机条件 都不一样

网友:
这比我都专业啊,我就是个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你是业余的,感觉你非常的专业。。。

我感觉比我都专业啊    我连个波波都没有啊

网友:
看完描述  楼主是个专业的 鉴定完毕。  示波器抓晶振都有  我还没有示波器可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注意103脚的信号有没有发送到桥。如果跑线 进桥里面去了 并且你能测量到的都有跳变,恭喜8成桥坏了 ...

就是没跑出线 才求助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杂牌P43主板,情况也差不多。首先要看而且保证SLP_S5发出,没有可能是103脚的信号有没有发送到桥。而 ...

103 跑线真的好难呀  我没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SB不良或者空焊,原装板还有sktocc

老兄 能说的白话文一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