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掉电

楼主(2015-06-04):
e530 0.7掉电,不上内存不掉,不过内存,不出集显电压,有修过的吗?是显卡还是南桥问题多?
显卡
掉电

网友:
怀疑内存或显卡这边有短路,先换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测量各个供电,看有没有缺电压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把,估计是没有跑马,测测内存的条件

网友:
你内存是好的吗?如过内存是好的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不跑码就按时序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