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5-06-04):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r428
笔记本
,死机,本人升级过bios 换过cpu 电热,还有硬盘后面的电容 ,也去掉了。硬盘测试没有问题,内存换过,但是机子,用过两三个小时就死机,求大师,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温控电路、cpu供电电路、系统、NEC大电容、’‘慢慢查·

网友:
能确定不是散热问题吗?

网友:
我这有个A40J的机子,可能是CPU的问题,用机子自身的CPU开机进系统都没事,只要不用它就没事,要是听歌或看电影什么的,会不定时的蓝屏死机,后来找了一个CPU换上,怎么用都没事。

网友:
换个散热器试试啊 ,不行的就在查查

网友:
先把温控给弄掉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散热系统,温度检测电路,

网友:
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百度贴吧人人网一键分享复制网址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以经验谈还是桥的问题。如果有显卡,直接考虑。

网友:
没换nec大电容吗?

网友:
对不确定的问题,先理清思路,一个个排除,耐心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要代换,不要测试,有时候测试是不可靠的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吧,最好弄个图帮你看下,要不也没方向啊

网友:
去掉cpu后面NEC大电容 换4个330uf的小电容试试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最笨的方法,进安全模式,把所有的外设驱动一个个禁用。

网友:
系统有没有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