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v 开不了机

楼主(2015-06-04):
今天接了台机子,客户说开不了机,接手,插上电源,待机0.02,按开关电流到0.03不动了,拆开机查ec条件满足,3v5v也有,按开关PWRBTN有高低高跳变,ec发给桥的PWRBTN没反应,之后在查信号的时候,碰到ec的一个脚位又开启了,以为找到问题了,把ec的焊脚拖了一边,又不开机了,后来以为ec或桥附近的电容的原因,还是没找到原因,又没图纸,没法了给师傅,师傅也干望到起,最后死马当活马医,ec 桥用风枪加热,吹到桥附近的一个16脚的芯片,可以开机了,吹的又稳定,想换又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连弄两下,芯片彻底坏了,所以呢,求大神们有图的帮忙上个图呗,要么说说那是个什么芯片,拍的图片大了还传不上

网友A:
客户端里没有这种型号的图纸吗? 去客户端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端里没有这种型号的图纸吗? 去客户端找找,

就是没有,找了个不对

网友B:
来张高清的还有引脚

网友:
华硕没图纸,真的好麻烦啊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有同病的,好好查查再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张高清的还有引脚

16脚的,桥附近有个,这个是 背面的

网友:
没图纸,不知道什么芯片

网友:
华硕的机就是不好搞啊

网友:
华硕 是不好修

网友:
三楼不是给你发了一个链接么  那个好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