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 电流跑1.8不亮机

楼主(2015-06-04):
K42J  版号k42jc rev 2.2
首先说明在论坛看到此类帖子太多了,所有方法都试过,就是不亮.此机并非通病的时亮时不亮   就是不亮机,什么换电阻,换电容 换电感,换场管  都不行。搞得我快要崩溃了,有谁愿意真正指教,必有谢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  南桥

网友:
不知电流有几次跳变,能查图纸的话最好看图纸找找,最简单的就是从屏线接口那测测看哪个信号没出,反向找

网友:
我的华硕机器跟你的一模一样,连板号都一样,就是换CPU旁边那个钽电容100就搞定了,于是我就把所有的大电容全部换掉,原先我也是跟你一样,看了论坛的帖子都说是什么通病其实不然,害得我换了所有场管换了电阻等等所有参数都不行!还是会时亮时不亮!最后又到论坛忽然看到跟我机子一模一样的维修案例就是换电容,于是我狂喜又照做了果然有效直到现在已有2个月左右了,每次按都开机,电池开机也一样以前按十下只有一两下可以,我的机子板号是K42JC REV 2.2!如果对你有帮助可以加点分么辛苦打字!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爱空焊,还有CPU座子,加焊试试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吧!我是从里面搞好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50749&mobile=no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心,此机 并非时亮时不亮  ,修的我没有头绪的时候,才按通病处理的,电容什么的都换过了 ,也不行

网友A:
是这个哦,别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哦,别弄错了!

这个也换过,谢谢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bios坏。    近系统黑屏

网友:
滤波电容功率不足

网友:
确认一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刚修了一台是显卡供电问题的,没有供电的时候也是电流跑1.8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查显卡供电,刷BIOS。。。

网友:
查cpu反馈。外接显示吗

网友:
对,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B:
朋友,咱俩的问题是一样的 ,我还用诊断卡跑了个码,asus诊断卡,11-33-44-66-bb 仁宝诊断卡跑到b2

网友C:
好了没有     电流怎么跳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没有     电流怎么跳变的

电流0.8-1.5-1.8

网友:
cpu供电1.2v   Vtt供电1.1v  显卡供电1.0v    集显供电没电压

网友:
这款机。我也怕了,,我换过电容好过,也换过场管好过。也有换没好的,真不知道怎么整。手里还有两片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咱俩的问题是一样的 ,我还用诊断卡跑了个码,asus诊断卡,11-33-44-66-bb 仁宝诊断卡跑到b2

我刚接了个诊断卡,和你的跑马一样,请问你那个最后修好了没

网友:
1.8y应该都快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