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看不懂

楼主(2015-06-04):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很简单,如果PACIN为3.3V,那么PQ307A会导通,VIN不是会被拉低吗?

网友:
不会的,上面有个大电阻呢

网友:
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那个管会导通 ,但是vin不会被拉低,因为vin下来有个47K的大电阻在隔离电流,目的是只要电压而不需要电流,mos管是电压型元器件。就好比vin是火线,电阻是灯泡,火线到灯泡,灯泡到零线.而灯泡的两端。接火线的这端永远有压,接零线的这端永远没有压。慢慢吴吧。

网友:
不会吧?你连这个都不会理解,你学过看电路图没有???

网友:
来支持下楼主的,虽然这问题不属于难问题,可对于楼主的疑惑发帖真的很不错。

网友:
不会的,上面的47K电阻牵制了。

网友:
不会拉低VIN,因为有47K电阻,它拉低的是PQ305的2脚控制极,也就是BATT_ON,使PQ305截止

网友A:
只会拉低电阻以下的电压

网友B:
阻碍和牵制作用。

网友:
上面还有个电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会拉低电阻以下的电压

是的,电阻的本质特性就是对流过本身两端的电流存在阻碍作用,而对流过两端的电压形成一定电位差,即本身内部存在一定压降值。

网友:
电阻有作用的 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电阻的本质特性就是对流过本身两端的电流存在阻碍作用,而对流过两端的电压形成一定电位差,即本身 ...

一般这种电阻多大,才不至于使上面的电压拉低?

网友D:
不会被拉低的,你要看那个电阻好大的哦,起到了限流和险压的作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电阻多大,才不至于使上面的电压拉低?

一般大于几十欧姆不为低阻状态就行,只要断电测量确保电阻两端没有相通。

网友E:
至于能不能拉低要看电流电压了,只要电流电压小于这个电阻的临界值,那就不会拉低的,再说笔记本的电压再大也不会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至于能不能拉低要看电流电压了,只要电流电压小于这个电阻的临界值,那就不会拉低的,再说笔记本的电压再大 ...

电压和电流大于这个电阻的临界值的话,本身内部可能就会被烧断,当vin测试点对地阻抗短路时候,PR301电阻本身1脚的电压就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被拉低的,你要看那个电阻好大的哦,起到了限流和险压的作用了啊

这个PR301电阻在这里主要是 保护PQ304和PQ305 NPN类型三极管作用.防止VIN端测试点阻值短路出现大电流烧毁这两者.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和电流大于这个电阻的临界值的话,本身内部可能就会被烧断,当vin测试点对地阻抗短路时候,PR301电阻 ...

超过临界值的时候,瞬间有电流,当然也会形成电压,根据焦耳定律,这个电压足够大电流也足够,当然就会烧毁这个电阻,懂我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碍和牵制作用。

也就是说,301电阻在好的情况下电压是不会拉低的   如果烧毁的话也只会拉低下面的3.3v  是这样么?

网友:
VIN是主电路,PACIN是控制电路,控制电路电流较小,它引起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机会很少,因为控制电路的电阻都较大

网友:
楼主没看到有个限流电阻吗?那个限制了电流,电流很小,不会导致vin被拉低

网友:
是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电路中起到限流分压的作用。不明白可以比喻成上游放水的原理。